[联想]
联想E1922swD 液晶显示器开机红绿蓝循环

楼主(2017-04-11):
   联想E1922swD ,接到这个显示器,插电后就显示红色,绿色,蓝色,循环显示,接VGA信号还是一样,插电按开关能显示联想IBM的LOGO,之后就是红色,绿色,蓝色,最后就显示省电模式,几秒后就黑屏了,指示灯就变成无信号待机 (黄色了),按键板上除了开关键,其他怎么按也不管用了,只有开关管用,一按就关了,在按开机,还是一样的。
   我就用点屏的工具点一下,结果还是红色,绿色,蓝色,循环显示,难道是屏坏了吗?
   各位维修师傅们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谢谢了。

网友A:
有些屏,只要有屏供电和背光,无信号输入,就会出现测试界面,

网友B:
查接口,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接口,看有没有问题

你说的是屏线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屏,只要有屏供电和背光,无信号输入,就会出现测试界面,

插上VGA还是一样呀

网友D:
VGA接口的RGB,行场的对地阻值是第一步,正常的话刷程序。如果用通用板子点了屏还是的话,刷屏码片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屏线接口吗?

不是,是VGA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GA接口的RGB,行场的对地阻值是第一步,正常的话刷程序。如果用通用板子点了屏还是的话,刷屏码片也许有惊 ...

屏码片是逻辑板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码片是逻辑板上的吗

屏 面板

网友:
这个故障前几天遇到过,没有修好放弃了,应该与屏的码片程序有关。

网友E:
有工具有屏MCU可以试一下

网友F:
LVDS接口 DATA  CLK 数据没有交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工具有屏MCU可以试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逻辑板上MCU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LVDS接口 DATA  CLK 数据没有交换

那意思就没救了?那为什么显示联想的LOG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逻辑板上MCU程序?

液晶屏的MCU

网友:
刷程序?那我先试试

网友:
mcu的          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程序问题,你换的通用的驱动板,也许程序也是不匹配的,建议换个原装的驱动板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尝试楼上几位的说法,刷屏程序

网友:
可以先换块驱动板试一下,驱动板程序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G: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屏没有信号导致,擦下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屏没有信号导致,擦下屏线看看

我换了新的屏线还是不行呀

网友H:
看驱动板接口电路,要是18.5的屏,屏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驱动板接口电路,要是18.5的屏,屏线不一样

哦,好的,谢谢,我看看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