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刷机报错53

楼主(2017-04-11):
苹果6代 爱思助手刷机报错53,系统已经刷进去好多了;itues报错14,白线刚刚开始就直接报错14,请问什么问题啊??硬盘供电都正常,指纹ic也更换了也一样。

网友:
硬盘拆下来测底脚阻直

网友:
53貌似是硬盘 或者硬盘与CPU之间的 通讯,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CPU与码片断线,一般CPU下面

网友:
NFC查查吧!

网友:
53是NFC的问题,现在早就不验证指纹了,指纹报错也是56,报14一般是硬盘,可以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报错14的话一般是硬盘供电或者硬盘问题啦

网友:
拆下硬盘打焊盘值,正常就找个硬盘写序列号,然后装回去刷机试试。

网友:
如果是正在验证 报错53 基本都是网络问题 用手机热点共享个电脑刷

网友:
刚刚开始刷机就报错,你换网络和电脑刷机试试。

网友:
换个电脑刷机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吧,交流下维修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