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触发掉电修复

楼主(2017-04-11):
上电瞬间掉电,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就前推总线供电如下

G级触发瞬间2V左右,D级1.5V,S输出0V,显然G电压过低不能导通输出1.05V。G级来源如下

LM324的7PIN受控5PIN,实测5PIN上电时为0V

PQ17的控制级一直为高5V,

PQ41基级有0.6V,而不拉低C级5V,这就是故障点,换PQ41后LM324的7PIN输出4V电压,PQ21导通输出1.05V,维修结束。

该点故障原因可能是PQ41处略有腐蚀导致元件变质--------供探讨分享

网友:
供电部分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比软故障好一些,故障点明显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A:
一级三极管内部断路了吧,导致条件满足缺无法导通,进而造成无基准比对电压到LM324。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是短接解决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像也挺多的

网友:
哎呀 我也遇见一个一模一样的型号, 没有U试,先收藏了

网友:
哎大家维修都不易呀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技嘉华硕一家亲,都爱坏这类

网友:
这个可以借电压直接秒杀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有何必去借电压,借电压还存在一个被借处的负载功率和分压的问题,造成主板的不稳定性

网友B:
H61M-E 这个型号板子都是这个地方坏了,已经修了7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M-E 这个型号板子都是这个地方坏了,已经修了7块主板

早点发贴,我还不用费这么多口舌

网友C:
分析合理,用点位图事半功倍,我有一块V星的H61跑马00-15-55,后停顿几秒就无限重启,检测和楼主一样没有内存,可惜我没点位图,目前认真在论坛看帖,多学学,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合理,用点位图事半功倍,我有一块V星的H61跑马00-15-55,后停顿几秒就无限重启,检测和楼主一样没有 ...

可以检查后置USB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再刷BIOS。供你参考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两块故障都是一样的同一种板,测量了一下问题点也一样,得找几个同样元件换,谢谢前辈们的指教。

网友:
有一片也是掉电。可电压全正常。真不知道要怎么样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级三极管内部断路了吧,导致条件满足缺无法导通,进而造成无基准比对电压到LM324。

这问题是通病于一个杀一个,一个三极管照成的

网友D(2017-06-28):
挖掉pq17,使得EN不受控,照样ok
tantqh
能原样修好最好,主板不是灯泡通电就行,有时时序不对会造成不跑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掉pq17,使得EN不受控,照样ok
能原样修好最好,主板不是灯泡通电就行,有时时序不对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
这个是一个开启信号的问题,又是检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