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洲战神K610D-i7-D1开不了机

楼主(2017-04-11):
裸板测试,待机电流0.02,几秒后0.013,触发后电流上升至0.046,开机键灯亮一会就灭,电流跳回0.02再跳回0.013,反复开机都是如此。
测量开机后+3VS5=3.3V正常,但+5VS5也等于3.3V,而且马上就掉电,感觉是5V没有输出,于是查+5VS5的反馈电压,发现R168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从十几K开始一直变大,都是0.几K的增加,于是就把这个电阻换了,开始看错成别的阻值,换了个1K的,这时+5VS5只有0.46V,恍然大悟,这个分压电阻,测量另一个分压电阻是10K,于是用计算器算一下,上了个100K的但也是不对啊,电压达到4V多又掉电了

+5VS5的开启信号来自EC IT8258E,暂时思路就是查这个开启信号的关闭来源,但它从IT8528E过来,也不知道受哪些控制,新手经验不多。
在论坛里查了一下关于这个主板的维修经验极少,只是发BIOS和图纸的,请修过这块主板的大神们分享一下经验,帮我整理整理思路,感谢!

网友:
示波器看看是否漏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觉得电阻不用换!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不会坏!把5V电感断开  分前后去查!

网友:
这些电阻很少坏的,你应该先换的是芯片。。。。

网友:
没进水的话这电阻坏的可能性很低吧 换了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现在刚好手上有台这机器呢

网友:
不过问题不一样

网友:
明天回去公司看一下

网友:
师兄给你加分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故障的  5v芯片换了  5v正常了 但还是掉电  开机瞬间 内存  和1.05v瞬间有电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和你故障一样一样,也是不能触发,按开机键5V电压只有3.3V输出一秒就没有了。我是更换了5V待机蕊片NB671和3V/5V滤波电容后就修好了,测得NB671数据如下:
1脚VIN:19V
4脚PGOOD:0V(正常3.3V)
6脚NC:2.03V(正常0V)
11脚+5VALW:5.12V
13脚S5_ON:3.3V
8/9/15/16脚输出:3.3V(正常5V)

我还备份了BIOS上来共享神州战神K610D-i7 D1 板号:DA0TWSMB6E0 REVE U17 ECBIOS A25QE32M-F 4M.BIN,神州战神K610D-i7 D1 板号:DA0TWSMB6E0 REVE U27 南桥BIOS 25Q16DVSIQ 2M.BIN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5V待机修出来之后如果遇到掉电现象就加焊CPU供电集成块NCP81103和四个供电场效应复合管问题就能解决!这个四代I7CPU供电是1.8V的电压真奇怪。

神州战神K610D-i7 D1 板号:DA0TWSMB6E0 REVE 南桥EC BIOS.rar

网友:
换个3v 5v 供电芯片

网友(2020-08-30):
如果是开启有问题的话搞搞那个小六角试试

网友:
二楼说得很好,既然有电压一般不考虑开启信号的问题,换芯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