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极能8588维修求助

楼主(2017-04-12):
一台航嘉极能8588,开机没有反应。拆开发现3.3v,5v,12v都有电容鼓包,另外还有一个10v 1000u的电容也有轻微鼓包。
把以上电容全部更换后,通电+5vSB正常,短接绿黑线,电源有轻微的吱一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测量各路整流管都正常,输出电容都全部换了,也没有短路情况,而且在短接瞬间,各路输出都有电压输出。
现在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网友A:
看一下  开启瞬间  待机5V 有没有下降

网友B:
待机电源的另一路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的另一路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楼主说了 一个10v的 可能是5VSB 部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开启瞬间  待机5V 有没有下降

测这个电压
是不是怀疑 后级PWM 芯片 供电不足

网友C:
最近没事 开始修电源了啊
这电源是什么结构
上传下 初级IC 和后级IC 细节图看看

网友D:
更换磁放大PNP三极管,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更换磁放大PNP三极管,有惊喜

在什么位置呢
有没有图示下

网友E:
检查瞬间三个电压输出有没过欠压,辅助电路的电容全部换新

网友F:
输出保护,要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这个电压
是不是怀疑 后级PWM 芯片 供电不足

待机部分还有一个电压 是推动变压器 的供电 这个供电不稳  会导致  不能推动前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部分还有一个电压 是推动变压器 的供电 这个供电不稳  会导致  不能推动前级

楼主电源 看图 好像没有推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瞬间三个电压输出有没过欠压,辅助电路的电容全部换新

老大不忙啊
这电源看来 可能是还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输出保护,要查一下保护电路

很少上来了 最近忙吗
这电源看起来很复杂 两块独立小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少上来了 最近忙吗
这电源看起来很复杂 两块独立小板

两块独立小板,有一块应该是起保护各监控用的,上面有1个LM339,有2个358。另外一块板上面有1个L4981AD,1个3844和1个3842。

网友G:
这个板很紧凑,我都还没找到辅助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块独立小板,有一块应该是起保护各监控用的,上面有1个LM339,有2个358。另外一块板上面有1个L4981AD, ...

这电源 怎么用了 两个PWM
L4981AD PFC芯片吗
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很紧凑,我都还没找到辅助电源芯片。

这个好找吧 一般都在辅助变压器 旁边

网友H:
不太会修 高手来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少上来了 最近忙吗
这电源看起来很复杂 两块独立小板

最近家里出了些事就很少上

网友I:
顶顶 ! 电源基本上不修!!!

网友J:
分享个我的经验  那就是虽然短接的时候你测到电压 但是 整流管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可以试试换3个整流管试试看  反正拆装也就那么几下 很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最近没事 开始修电源了啊
这电源是什么结构
上传下 初级IC 和后级IC 细节图看看

初级有一个大电感,一个大电容,开关变压器一小一大,双管正激无疑了,这个电源是用在服务器上的,品质那是没得说的,很有维修价值,不过,看样子原件老化的也差不多了,次级的电容鼓包估计是长时间高温工作造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分享个我的经验  那就是虽然短接的时候你测到电压 但是 整流管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可以试试换3个整流管试试 ...

你是怀疑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更换磁放大PNP三极管,有惊喜

一般是这个三极管和431坏的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位置呢
有没有图示下

是3.3v的磁放大电路,你可以在你的电路图上看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是怀疑短路保护了吗?

不是短路保护 你怎么理解的 是你测试整流管是好的 但是实际上整流管可能性能不良  试着代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太会修 高手来分析

可能高手最近都比较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家里出了些事就很少上

哦  有不懂的还得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顶顶 ! 电源基本上不修!!!

好电源 还是值得修的
修好了 可以卖 也可以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分享个我的经验  那就是虽然短接的时候你测到电压 但是 整流管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可以试试换3个整流管试试 ...

是指后级的 输出整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初级有一个大电感,一个大电容,开关变压器一小一大,双管正激无疑了,这个电源是用在服务器上的,品质那 ...

这个 还真不知道
看样子 可能是元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怀疑短路保护了吗?

有这样的可能性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是这个三极管和431坏的多

这是3.3v 部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3.3v的磁放大电路,你可以在你的电路图上看一下

是这个管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是短路保护 你怎么理解的 是你测试整流管是好的 但是实际上整流管可能性能不良  试着代换下

那这 怎么理解呢 不是很明白啊
可否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源 看图 好像没有推动变压器

嗯   看图好像是主动式PFC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看图好像是主动式PFC  的

好像是的 楼主都是搞的好电源修的

网友K:
是的,就是这个三极管,一般是pnp三极管,以A733居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这 怎么理解呢 不是很明白啊
可否指点下

谈不上指点 我的意思就是 我又一次遇到个电源 12v不出来  5V略高 拆下整流管 万用表测试是好的 但是我换了新的整流管 12v出来了 5v也正常了  仅供参考

网友L:
电源拆开换好电容后,试机有没带负载,空载易容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谈不上指点 我的意思就是 我又一次遇到个电源 12v不出来  5V略高 拆下整流管 万用表测试是好的 但是我换 ...

这样的问题 是保护
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源拆开换好电容后,试机有没带负载,空载易容过压保护。

看来 楼主得带负载 在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就是这个三极管,一般是pnp三极管,以A733居多

这管子 坏了 会引起3.3v 不正常 从而引起保护的吗

网友:
不是次级的整流双二极管击穿就是这个pnp三极管和431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