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9X79 WS 档B1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2):
一朋友发来张华硕P9X79 WS主板,说是点不亮,板载诊断卡卡在B1代码,无论COMS放电,刷BIOS,换CPU都无济于事,板子上的各大供电都量过,均正常。

因为也是做维修的,而且板子研究了好几天,都没任何进展,遂来找我。

板子到手后,上电测量,各大供电的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AB通道:1.52V
内存供电CD通道:1.49V
PCH核心供电:1.10V
PCH_SAS模块供电:1.53V
VTT总线供电:1.05V
PLL锁相环供电:1.81V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5V
CPU核心供电:1.03V

看的出来,貌似没什么问题。接着查信号:

PCI-E槽的A11,与A13,A14这复位时钟信号点的数据分别是3.34V,0.38V,0.39V。都正常。

板载诊断卡卡在B1,同时主板上的CPU侦错灯亮起熄灭顺利通过后,内存侦错灯亮起卡住不走,说明板子内存部分存在问题。
测量8根内存槽的168脚复位信号,妥妥的0.03V,正常应该是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因此找到突破口——此板无法使得CPU内置的内存控制器作用,当B1代码。

SNB-E内核的2011针脚CPU,首次集成4通道内存,内置2组内存控制器,2组控制器和CPU核心通过QPI总线互联,那么对应的DRAM_PG就有2组,分别输入给AB通道和CD通道,且内存基准电压信号也必须有2个,也是分别给AB通道和CD通道。
2个DRAM_PG信号也是有区别的,分别是1.52和1.49,AB通道的是1.52,CD通道是1.49。

DRAM_VREF也是一样的情况,分别为AB通道的0.76V

CD通道的0.75V。

如果万用表更灵敏的,那么应该更能发现区别。
至少可以说明,CD通道这部分的内存供电,看似正常,其实是不正常。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用示波器来看下,情况如下:
AB通道

CD通道

很明显,AB通道有电压有波形,CD通道有电压无波形。为什么会这样?

这在于该板子用的内存供电芯片,并不是简单的想RT9214这样的PWM芯片,而是ASP1101数字式供电芯片。
这主板,在CPU尚未出核心供电之前,2组ASP1101内存供电芯片都是有预设电压出来,目的是为了保证上电时序的完整性,当CPU的SVID总线开始作用之后,CPU的SVID总线不仅仅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同时还到达2个内存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说,CPU发出的SVID信号,总共到3个数字式电源管理芯片上去,至于为什么分别出来的电压不同,我想这应该是2个内存供电芯片原生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
测CD通道的的ASP1101,SVID信号的三个信号点分别是12脚的SVID_ALERT#,13脚的SVID_CLK,14脚的SVID_DATA。
测12脚SVID_ALERT#,0V,这个信号是作用信号,表示总线作用。正常情况是个高电平信号。现在0V肯定是不对的,根据点位找到北部的连接点电阻,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电阻居然不翼而飞,这也难怪为什么2组内存电压不太一致。

料板上找个0欧姆电阻补上之后,一切都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一点经验分享,希望能对大家在修此类主板的时候有更多的帮助,谢谢。最后感谢“hacker6010”提供的点位。

 会员1158588300鑫豆2024-3-16 14:28
 会员5979582元2022-12-9 21:32
 会员4222392元2022-12-8 10:49
 会员12945852元2022-10-2 16:08
 会员13750472元2022-9-26 21:01

网友A:
这不是普通帖子,这就是教材,工作原理解剖非常详细的教材,膜拜了。。。思天

网友B:
服务器板子都这么熟,楼主厉害,我在有个ASUS Z9PE D8 WS不触发放这好几天了,都没研究出什么!

网友C:
果断收藏啊什么时候能发一份775平台还有1155平台的完整思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普通帖子,这就是教材,工作原理解剖非常详细的教材,膜拜了。。。思天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板子都这么熟,楼主厉害,我在有个ASUS Z9PE D8 WS不触发放这好几天了,都没研究出什么!

查X79桥的待机信号是否正常,和6系列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果断收藏啊什么时候能发一份775平台还有1155平台的完整思路就好了

这个论坛有,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论坛有,多看看就知道了。

你发的比较看得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比较看得懂呀

别人发的也看的懂,关键在于自己理解。

网友E:
原来这高端服务器主板的内存供电思路都和其他内存供电方式不同,学习了!

网友F:
看版主的帖子每次都能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G:
uefi这个可以把问题锁定在内存那边吧

网友G:
那个pch_sas模块是什么供电  难道说是sata吗

网友H:
厉害啊 没修过这么高档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高端服务器主板的内存供电思路都和其他内存供电方式不同,学习了!

仅限于华硕的这种方式,不代表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版主的帖子每次都能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uefi这个可以把问题锁定在内存那边吧

确实可以,华擎官网的DEBUG代码表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pch_sas模块是什么供电  难道说是sata吗

X79初始设计有SAS接口,因此需要1.5V的一个供电信号给它,后来这个接口被Intel阉割了,但是模块得以保留,因此这个供电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 没修过这么高档的主板。

会有机会修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来赚积分

这么回复小心给删除。

网友:
看了三遍,才懂

网友D:
额,难道我写的很难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难道我写的很难理解吗

理解能力有限

网友J:
不知道怎么说了,只能膜拜了。也可以说,这是工厂出来的才懂的东西把

网友:
好吧,希望以后你能一遍就看懂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怎么说了,只能膜拜了。也可以说,这是工厂出来的才懂的东西把

不需要工厂出来,对着点位慢慢分析也可以做到,我从华硕出来的时候,还没有X79工程。其实修多了,自然而然就会触类旁通。

网友K:
深入学习领会,越讨论越清楚!debug代码表,去瞧瞧!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深入学习领会,越讨论越清楚!debug代码表,去瞧瞧!感谢!

DEBUG代码表有时很有用。

网友L:
哈哈~修的不错!这种新板子的供电越来越复杂了,还好有我提供点位~~~~说好的打广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修的不错!这种新板子的供电越来越复杂了,还好有我提供点位~~~~说好的打广告呢?

你再看看,你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修的不错!这种新板子的供电越来越复杂了,还好有我提供点位~~~~说好的打广告呢?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

网友M:
细致,明了!就是要多一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N:
内存供电也有SVID难倒是超频用的?

网友:
大神级别,服

网友O:
这个板子要是没点位  眼镜好的话也能发现问题吧

网友P:
思天大神发帖 总是这么会P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X79桥的待机信号是否正常,和6系列一样。

我这板是用LCMXO256C接低绿线,不是用IONCT6776F。思天大神知道LCMXO256C怎么才接低绿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细致,明了!就是要多一点这样的帖子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内存供电也有SVID难倒是超频用的?

当然可以,直接PCH里面设置,TPU超级时序芯片来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个板子要是没点位  眼镜好的话也能发现问题吧

恩,不过没这点位,我心里就怕没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天大神发帖 总是这么会P图

神仙,来抱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板是用LCMXO256C接低绿线,不是用IONCT6776F。思天大神知道LCMXO256C怎么才接低绿线啊!

这玩意还是个可编程的东西,这就不好说了,不清楚华硕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不过没这点位,我心里就怕没底啊

是啊,有点位好下手

网友D:
是的,谢谢虎子给我加精

网友Q:
什么收徒了,麻烦说下。

网友:
这个维修最后虽说是一个电阻的问题,前面分析的思路我估计都要多年的读图经验才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什么收徒了,麻烦说下。

徒弟已经有了

网友:
好厉害,受教了

网友R:
你每次发的帖子都是很精华,第一次看的这种内存供电的芯片,内存供电咋会有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你每次发的帖子都是很精华,第一次看的这种内存供电的芯片,内存供电咋会有波呢

PWM方式的供电,都有波形,只有线性稳压的,才是无波

网友R:
引用 网友D:
PWM方式的供电,都有波形,只有线性稳压的,才是无波

我知道啊但是笔记本的的前端波形很大后端是平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我知道啊但是笔记本的的前端波形很大后端是平滑的,

可能是这个芯片设计方面。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个芯片设计方面。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

恩恩可能也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谢谢虎子给我加精

我只能加图章哈哈

网友D:
不错啦,至少是一种肯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不错啦,至少是一种肯定。

人气到了就变成真精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O:
人气到了就变成真精华啦

恩也是哈。

网友S:
一个电阻的问题能分析的如此详细 真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个电阻的问题能分析的如此详细 真是大神

这个电阻很关键,缺了就不行。

网友T:
点位图可以分享吗?

网友U:
不错,很精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点位图可以分享吗?

你找我帖子最后提到的那位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错,很精彩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V:
谢谢分享。。建议点位共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谢谢分享。。建议点位共享哦。。。

点位我是借别人的,我也没有

网友W:
每看你的贴子,都感觉学到点什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W:
每看你的贴子,都感觉学到点什么,谢谢

谢谢,能帮到你也让我感到无比的开心。

网友W:
引用 网友D:
谢谢,能帮到你也让我感到无比的开心。

期待你更好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期待你更好的作品

哈哈,好的,有这样的回复,我会更有信心。

网友X:
每次看版主的帖子!都能学习到不同的东西,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X:
每次看版主的帖子!都能学习到不同的东西,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给你带来帮助,我也很开心

网友Y:
这不是普通帖子,这就是教材,工作原理解剖非常详细的教材,膜拜了。。。真得好好 学习 理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不是普通帖子,这就是教材,工作原理解剖非常详细的教材,膜拜了。。。真得好好 学习 理论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Z:
版主的帖子从不啰嗦,句句重点,通俗易懂。
而且还会普及时序。
我经常就像追剧一样点开版主的头像查找主题
看看都没有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Z:
版主的帖子从不啰嗦,句句重点,通俗易懂。
而且还会普及时序。
我经常就像追剧一样点开版主的头像查找主 ...

哈哈,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A:
擦,这是大开眼界啊,我一般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先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擦,这是大开眼界啊,我一般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先怂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