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NBEN 大麦3 25B128CS BIOS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楼主(2017-04-12):
MBENBEN  麦本本  大麦3 25B128CS BIOS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手上只有500P的编程器,我试了刷不了这个芯片。机器严重进液,已修好,想将程序备份下

板号  DA0TWLMB6C0 REV: C

网友A:
楼主你修机器没有编程 器吗 最便宜的CH341都能刷25B1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修机器没有编程 器吗 最便宜的CH341都能刷25B128

都说了有西尔特500P,好像不支持这个16M的芯片,找了各种型号,都提示器件不匹配

网友:
500p好像是不支持,上次就把芯片程序搞坏了,装上去就不亮机!!

网友:
这么牛都128M了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少见

网友:
这主板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任何图纸 和BIOS程序,所以才想备份一份

网友:
rt809f可以吧

网友:
RT809 应该可以 这个板子 看着好像一片HP的板子

网友B:
楼主该升级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该升级编程器了

是准备买一台好点的编程器了,这台500P跟着我已经好多年了

网友:
进系统和用软件备份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用软件备份出来的BIOS可以在编程器上使用吗?

网友:
这块进水板很眼熟啊,楼主是江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