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碁V5-572G EC 本身自带程序吗 ???

楼主(2017-04-12):
求助   宏碁V5-572G   EC  本身自带程序吗   ?????          版号da0zqkmb8e0         EC   下面有外挂BLOS      买程序  某宝说有程序   到底这个EC  在这个机器上带不带程序                          这芯片  在其他机器上是有程序   这个都给看看              U39   桥跟EC共用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急    这个有程序  跟没程序的能通用吗

网友:
正常  有外挂BLOS   本身就不带程序了是不是

网友:
ec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
你能不能说下EC的具体型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说下EC的具体型号 ?

it 8585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说下EC的具体型号 ?

这个 EC 在其他机器上有程序   不知到在这个机器上有没有

网友:
8587E     之前打错了

网友:
挂了BIOS,应该就不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