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W8贴 i5-3230 4g 500g 610显卡BIOS

楼主(2017-04-12):
G480 W8贴 i5-3230 4g 500g 610显卡BIOS
此机器来的时候 是W10系统 一切正常 想装W7 发现 不能进入BIOS  不能启动PE  按恢复键后 出现选择也不可以进入。
后找联想售后朋友要来了 bios 更新后 问题解决 原BIOS 版本 62CN96WW 现 BIOS 62CN97WW  刷新后 机器一切正常
我的刷新方法是 先 把硬盘拆下来 删除分区 在用UEFI 引导的 U盘 启动PE  做上W10  进系统后 在系统内 运行62CN97WW bios 后修复了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很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2018-09-17):
正好碰上了和这样一样的故障,验证一下看是否有效。

网友(2024-03-22):
我的刷了 62CN97WW后进不了BIOS,但是系统是win7的、,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