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加电自动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7-04-12):
DELL三声报警 小修一例
机器型号:DELL N4030
机器板号:09259-1
故障现象:加电自动开机,三声报警,电流0.7  屏不亮
维修:试机的时候发现通电自动开机后,长按开关无法关断电源,论坛说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先上个内存打值卡测内存上的电压 1.5V3.3V都有,但0.75V没有,
看时序1.05VTT有了电压才会有0.75V
经测量1.05VTT没有输出电压:
故障时PU49013脚是EN脚有3.3V电压,
+1.05VTT_PWR测此电源对地电阻只有1欧姆,撬开电感,测量确认是在后极,

接一电源调至1.05烧鸡试试,上去后电流2A, 去掉散热器摘掉CPU电流下来了,确认CPU损坏,换新OK.
总结:DELL三声报警的故障范围也是很宽泛的

网友:
楼主 这么快就让你修好了  烧鸡大法烧到赚到 你又赚大钱了

网友A:
好在这个U现在价格不贵

网友:
嗯 之前也遇到过cpu坏报警的好像是7声

网友:
这个U现在价格不贵

网友B:
1.05的短了,我都要下CPU再量一下,这样就不用烧机了

网友:
烧鸡大法来钱就是快,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在这个U现在价格不贵

换了个I3 390升级+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的短了,我都要下CPU再量一下,这样就不用烧机了

还是你的方法好,烧鸡的时候最好是拆掉内存和CPU

网友:
这个DELL 真是强大 U坏还能提示报警!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1代CPU烂的快呢

网友:
烧鸡大法烧到赚到

网友:
看来滴滴滴范围还是不光内存 CPU 供电都要仔细查

网友:
烧鸡大法   无所不能

网友:
老板,你是人才,我只服你。

网友:
你又赚大钱了

网友:
这法子不错升级加维修  还可以多赚点

网友C:
赚双份钱了 维修+升级  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赚双份钱了 维修+升级  也不错

谢谢版主加分,当时手里有一片I3压着呢,正好用出去

网友:
楼主也算厉害了,不过电压不高应该不会烧内存和cpu大胆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