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520E 奇怪现象,

楼主(2017-04-12):
能开机 开机进系统会断电。拆开板子无明显进水,腐蚀 。刷个BIOS 还是一样。换过桥 也是一样。会不会是电源坏了 因为这种电源坏的好多经常遇到。有没有遇到过的同学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另外温度高不高啊?一上来就换桥?

网友:
换电源试试啊

网友:
看温度高不高在看看电压监测电路正常不

网友:
断电 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A:
同样B520E,进系统,进PE,开几分钟就掉电了。楼主换的是南桥么?感觉可能是南桥问题。我有个电源换了试试看嘿嘿,楼主你就大胆的换电源,我开了有快半个钟了

网友:
会不会哪个供电不稳定 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B520E,进系统,进PE,开几分钟就掉电了。楼主换的是南桥么?感觉可能是南桥问题。我有个电源换了 ...

我的情况一样,因为客户急.直接换了主板还是一样.刚定了电源,要明天发货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具体还需要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一样,因为客户急.直接换了主板还是一样.刚定了电源,要明天发货了.

我拆开看过,电容没鼓。采用TNY277PN控制IC,更换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种只有慢慢更换排除了。

网友:
联想这款电源坏的碰到过 也见过电源坏引起自动关机的 楼主电源回来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看过,电容没鼓。采用TNY277PN控制IC,更换可能有惊喜

更换电源后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以后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2017-06-02):
手上刚好一台掉电的   看大家回复  我先换个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