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导热管,英特尔的,第一次见到不同款的。

楼主(2017-04-12):
特此发上来做纪念,修了几十台了,第一次看到不一样的导热管,估计是后面出的升级版,来修的这台不是显卡问题,也是018的显卡,主板一模一样,这个导热应该比较好,所以显卡不容易坏,修的也比较少。

网友:
就看看吧  留个回忆

网友A:
这个不是不一样的,一个AMD 一个INTEL

网友:
U不一样吧 楼主

网友:
后期出的吧,

网友:
导管那么粗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差的明显偷工减料了

网友:
都是英特尔的,主板都一样,唯一就是少了老的插网卡槽.就是ec上面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不一样的,一个AMD 一个INTEL

哪个也是INTEL的

网友:
感觉确实比老款的那种好点  不过我也没有见过INTEL的这款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