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楼主(2017-04-12):
版号:DATE2DMB8E0,开机0。3掉电风扇狂转一下,之前换过PU5用了几天还是一样,求助,有人修过这种故障没!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广达的HW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广达的HWPG。。

肯定缺电压,就是不知道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缺电压,就是不知道哪里

下个图纸,对着图纸查呀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