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星CLP-365彩色打印机遇到的软件问题,请助大神

楼主(2017-04-12):
                 如题,今天修到客户公司一台三星CLP-365的彩色打印机一台,故障表现为开机开始预热2秒面板就亮红灯,在电脑右下角的三星打印图标显示,“peplace or install waste toner container.有网友说要清零,请教大神这个故障要怎么解决??谁有这个机器的清零软件呢?能不能分享一个?

网友:
看看硒鼓上有没有芯片?淘宝买个换上

网友:
这个英文提示你更换或插入新的废粉盒,或者清除废粉盒里的废粉就行。

网友:
waste toner  废粉  看看这部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