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45板号NM-A281

楼主(2017-04-12):
同行拿过来说篮屏经过判断是CPU坏了,这机器是AMD的三合一桥,桥是带黑胶,拖的时候掉点了,直接飞线飞好线,装完桥掉电,就换WIN7原来是WIN8,换完WIN7完美解决,这客户不太好讲话,弄这机器后悔死了,生意真难做,

网友A:
维修耗时成本高 且客户好不好说话 维修确实不好做  加分了  安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耗时成本高 且客户好不好说话 维修确实不好做  加分了  安慰下

多谢版主,版主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