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2):
iPhone6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重启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电池充不进电,充电会重启。

  接一台iPhone6故障机,客户描述说,明明显示充电但就是手机电池充不进电,拔掉充电线以后电池电量跳变。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检测主板,发现同行已经换过U1700、U1401,那么只能重新拆下U1700、U1401测量底脚阻值。经过测量发现阻值一切正常,再看大电源,发现大电源也是重新换过的,测量供电也是正常。

  手机连接电脑可以正常读取设备,不过发现电池数据无效,无电池充电次数。

手机连接电脑设备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尝试从U2上端C1700电容加一个10K的电阻,然后直接飞线到FL2511电池检测。

显微镜下操作

飞线

飞线

飞线后的图

  经过测试手机充电功能恢复正常,再观察手机也无重启现象,大概就是借用USB数据连接电池检测。

充电正常

  至此,iPhone6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重启故障完美修复!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无电池数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226-1.html

网友:
上个月一台6s扩容后就是不冲电,用电脑能冲能联机,改换的都换了阻止电压正常,应该跟你这个一样,要是要看你的帖子就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习iPhone维修 。。很不错

网友:
这个改法以前好像有啦。

网友:
怎么不按原板修好呐

网友:
同一个问题,怎么不按原板修复

网友:
这个是总线吗。。

网友:
应该是总线,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法加个电阻就好

网友:
这个方法昨天还看到过来这个

网友:
这招方法不错。以后碰到就秒了。

网友:
是电池的检测信号线。

网友:
这招好,可快速秒杀。

网友:
这啥原因引起的啊,小白迷茫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2017-08-24):
感谢楼主分享,又原理 又图纸。,,,学习了很多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这个牛 秒杀  直接改线路加强检测识别

网友:
这种接法以前就有了,这种实际案例更直观

网友:
原理上是battery_swi的电压没有经过f2511传过来吗,需要上拉3v给u1401?那怎么说打值都是正常的呢。或者电池插座坏了?

网友:
大师 就是 厉害 就是 厉害 。。。。。。。。。。。。

网友:
为什么可以从哪里飞线过去呢,能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7-09-25):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
有论坛就是好各种 市面上八成以上的问题都能在论坛找到答案

网友:
飞的一手好线啊!那个把图放大是用什么工具做到的?

网友:
我有2块板一样的问题都是检测不到电池,一块按楼主的方法ok了,另外一块按这方法也能检测到电池,但是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会提示温度高,真的是搞不懂

网友:
楼主超牛的哦。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不飞线能不能搞的定!

网友:
是因为缺少检测电量才加的电阻吗,这个没试过,看得有点懵

网友:
你是3V加10K电阻,那这样是多少V了?

网友:
如果飞到充电芯片下面是不是也可以 是板层问题 才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有遇到这种不充电的,插电脑充电,其它不充电的情况。。可以加二极管吧

网友:
楼主666啊,学习了啊,但是为何在三伏供电接过来一个电阻????

网友:
刚看到这个试下真的修好了

网友:
接个上拉借信号,让它成为高电平。学习了。

网友:
PHONE 全系列的 芯片底脚阻值。 谁有?求助

网友:
厉害,论坛大神真多啊~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