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不显示。

楼主(2017-04-12):
今天是完美的一天,有2太机器刷BIOS好了,很意外把。G40-70不显示,强光看屏内有一闪一闪的刷BIOS解决,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进来看看,还是维修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
联想的BIOS也坏的太多了

网友(2017-05-20):
谢谢  淘宝买的都没刷好  下了 你的直接好2台

网友(2017-07-26):
谢谢楼主BIOS刚搞定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7-08-28):
谢谢楼主,一样的问题开机闪屏不亮,刷完后正常亮机

网友(2017-11-21):
我从马云那里买的,,刷了没好。故障一样,,裸板上电0.7A,屏幕是黑的,有供电,但是不亮,试试你的

网友(2019-03-14):
下了这么多 就你的好用  显卡驱动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