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不能改集显,但是有弊必有利

楼主(2017-04-12):
一台Y460P本子,开机黑屏,外接花屏。
显卡0772000,典型的显卡问题。而且这种显卡很恶心,修好保不长。
本想改成集显的算了,加热一下显卡,外接显示了,进BIOS里居然看不到改集显的选项。
于是断开显卡供电,不行,切晶振,不行、摘耦合电容也不行l

看了一下图纸,晕死,LVDS直接和显卡相连,根本不经过PCH,CPU供电根本就没有集显供电!
算了,改集显肯定是不可能了。于是焊台直接加焊显卡,OK了。

既然此机无集显供电,那么对于手里有集显坏的CPU,可以直接换上去稳定的使用了。
正好手里有一块I3的集显坏的U,换上去,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哈哈。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碰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弊是 不能改集显 利是可以用一些U中显卡有问题的CPU

网友:
这种情况我的集显坏的CPU下次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是的,换掉cpu自己还能有一些利润,又不影响客户的使用。良心上面还过得去

网友:
这都行嗯可惜这机现在修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