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 271X成功替代ALC 269的个人经验

楼主(2017-04-12):
明基上网本声卡ACL271X成功替代ALC  269的维修
工程师: hdcpcdiy
维修地点: 南城电脑医院
今天下着小雨,接到同行送来的上网本说看全是噪音,进系统没声音.拿到机器拆开看板号:
接着就是找图纸了,废话不多说,打开图纸直接找到声卡芯片
其实声卡芯片也什么,主要是供电,可我测试供电都有,心想那就直接换芯片了。。可是我找边了料板,没有ALC269 …。。。。这下难倒我了。。没有同样的芯片 。。。。只找到了一个ALC271X 。。哎,试一试看或许能用,装上去,,,还是没有声音。,。。 。。。这下没辙了,难道是型号不同的事情吗?。。。抽根香烟。于是求救船长,并在黄老师的细心教导下换 电容。。可是我测试电压都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法测试,,赶紧换。这是换好的图: 装好后,进系统,久违的声音出来了,,在此感谢船长的细心和耐心教导。谢谢!

 会员844112元2023-1-16 12:25

网友A:
班长就是班长,焊接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长就是班长,焊接得不错。

见笑了,,都用洗板水清洗了。。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试一试

网友B:
为什么要换电容,是你主板上的电容坏了,还是这个新的声卡芯片的电容配置和原电容大小不一样,所以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电容,是你主板上的电容坏了,还是这个新的声卡芯片的电容配置和原电容大小不一样,所以要换?

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测试(估计是电容不好),这是船长的秒杀绝招哦。。。

网友:
电容的容值有问题,导致滤波不良,出现的杂音。

网友:
这个都可以呀

网友:
船 长 可 以 去 当RD了
那原来的芯片是好的了

网友:
楼主这是要逆天呀,生意那好。

网友:
电容不良 ?还是不同型号 搭配的电容不一样?

网友:
声卡好像是有个标准

网友:
能说清楚一点,动过哪几个电容 换成多大的了?

网友:
ACL271X成功替代ALC  269    实际经验 值得参考 加分了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维修经验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分享经验      加分了

网友:
是两个电容都换吗

网友C:
耦合电容的问题吗?不能隔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的问题吗?不能隔直流

电容的容值有问题,导致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