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大短路通病

楼主(2017-04-12):
y470大短路通病,屏线接口边上电容短路。装上机器了才想起来拍照。

网友:
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碰到过很多次了,还有个通病,就是 显卡感叹号,是1.5V 转换出问题,也是通病

网友:
这机子是做维修的都知道了,不用这样发了吧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铁壳

网友:
是不是太多灰尘导致

网友:
这个机子烧了大电流最后隔离保护管子也得换,4459p勾道。

网友:
  有时候还会烧电阻 导致暗屏

网友:
类似通病论坛很多了 可以发点其他案列附上维修分析

网友:
发帖就该鼓励。当给自己记笔记啦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是通病,秒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多谢交流。

网友:
应该是 通病 厉害了

网友:
看错了,是V470 找错贴了

网友:
短路的机子一般都很好修,除非版层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