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优雅A460P-I5G笔记本开机没反应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2):
神舟优雅A460P-I5G笔记本开机没反应 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神舟优雅A460P-I5G

  主板板号:SWH DASWHMB18F0 REV:F

  故障现象:笔记本开机没反应,不开机。

  接一台优雅A460P笔记本不开机,可能是天气太热开着机就自动关机了,再通电按开关,笔记本开机没反应(不触发)。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1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接上维修电源看待机电流0.17A偏大(正常0.02到0.01A),可能是待机有问题。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3

  EQ=DK,RT8223待机芯片。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4

  RT8223芯片定义: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5

  EF= RT8207L是内存供电芯片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6

  查待机芯片供电输出3V 5V,发现5V对地值只有60欧,有点偏低。(不一定是有问题,有的对地阻值是偏低的)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7

  在输出电容接上插座,用维修电源供5V电压看是不是大电流。

  接上维修电源5V发现不是大电流,用手摸各芯片也有没有发烫,说明这路供电没有短路是正常的。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8

  然后又把电源调到3V接在线性3V输出,用手摸发现EC IT8518E发烫,(一般线性电压短路都是EC短路造成)。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9

  用热风枪吹下EC,并清理干净焊盘,找两个同型号不同后缀的EC,CXA和CXS能通用,CXA和HXA不能通用。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10

  焊好的EC,检查脚有没有虚焊有没有连锡。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11

  装上CPU、内存试机,通电待机正常了。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12

  按开关有触发上电了,到1.86A就能显示了。

神舟优雅A460P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维修 图13

  最后全部安装上电进系统试机。

故障排除,完美修复

  至此,神舟优雅A460P-I5G笔记本开机没反应,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本文内容来自数码之家)

附神舟优雅A460P图纸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现在有这个耐心去 修的人真的很少了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写的好详细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子待机电流高可以查EC边上的0603电容   3VPCU信号也就是3VAEC,

网友:
有耐心,思路也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还能这样找微短  。。。。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看看长经验

网友:
焊工不错,维修过成写的很详细

网友:
大师级别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还能这样找微短  。。。。长见识了   楼主很有耐心呀

网友:
,CXA和HXA不能通用 这个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对芯片很熟悉,是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