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子昂达G31 REV6.0不跑码

楼主(2017-04-12):
     今天,有接到客户送修的昂达G31 REV6.0台式机,拿来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很重的烧焦味,拆机看了哈明显感觉是电源烧了!换上试机的航嘉电源,按下电源!风扇呼呼的转起来,心想搞定OK!哪知主板虽然能触发了,但不跑码!打发走客户之后,忙完手头的打印机,晚上开始搞起,还是第一次搞G31的板!开始本来cpu主供电时有时无,加焊了下RT8802A和BD=BH后,供电稳定了!触发后还是一样的情况,风扇狂转!然后量了内存供电vccddr1.7v,北桥总线VTTGMCH1.06v,cpu主供VCORE1.3v,桥供电什么3.35v,1.23V都有,pci-e的时钟0.4v和复位3.3v也都有!陷入沉思!对了,刷BIOS,立马在论坛里找了一个REV6.0的刷上,焊上bios芯片,满怀希望,触发!!!还是一样,再紧接着掉电!!!什么鬼,掉电!!!拔掉4针12v可以触发,立马锁定vcore供电场管,果不其然,有一个上管击穿了!吹场管的时候,手气好到爆,直接把电容都吹爆了,吓到人!
换好再触发,故障依旧! 头晕,看到旁边的示波器,心想查查晶振,25M没问题,14M没问题,到了32.768M时,问题来了!波形杂乱无章,最高电压能跳变到100v,什么情况,万用标再测,0.5v和0.75v,心想晶振有问题,手上只有小的将就用吧!坏晶振的波形忘拍照了!!! 再触发,还不行,天啊,有点想撞墙了! 。又愣住了,心想都到这步了,不能放弃!!!插上独显试试还是一样!用手摸了南北桥,内存,cpu和插上的独显都有温度,怪了,该跑马了啊!决定在刷一次BIOS,到咱迅维网继续找,别说6.0的还真少!但咱大迅维就是给力,又被我找到一位维友分享的!刷上!!!刷刷刷!!!点亮了!我勒个去,别提那个兴奋劲~!有图有真相! 一看此时已经是零点零六分!由于太晚,今天才发帖!广大的维友朋友,看到小白我维修的这么辛苦这么坎坷要加分啊!呵呵!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提醒广大维友是rev6.0的哦!

网友A:
能修好就行,只要有维修价值,在老的板子来者不拒。已加分

网友B:
板子确实有点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165-1.html

楼主,你的这个连接是想表达什么?不对头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行,只要有维修价值,在老的板子来者不拒。已加分

   多谢加分!那是!也当时增长见识啊!在维修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连接是想表达什么?不对头哟。

  上面的维友评论的,不知想表达什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确实有点老

哈哈哈!是啊!第一次修G31!

网友D:
吹电容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吹电容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嗯嗯,多谢版主关心和加分!还好戴了近视眼镜,因为眼睛挨得很近,当时砰的一声,眼镜都沾上黑色粉墨,整个人都懵圈了!不过有版主的加分,让我更有动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嗯,多谢版主关心和加分!还好戴了近视眼镜,因为眼睛挨得很近,当时砰的一声,眼镜都沾上黑色粉 ...

下次旁边有电容的时候可以包一圈铝箔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次旁边有电容的时候可以包一圈铝箔纸

   嗯嗯,明白!多谢版主提醒,是自己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明白!多谢版主提醒,是自己大意了!

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F:
我现在看到离风枪靠的近的电容先拆下来,被爆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看到离风枪靠的近的电容先拆下来,被爆怕了

   同道中人啊!好主意,哈哈哈!突然爆了,人都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看到离风枪靠的近的电容先拆下来,被爆怕了

  多谢,加分!

网友:
楼主耐心果然好。不过最后完美修复

网友G:
晶振的电压跳到100v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晶振的电压跳到100v  。。。。。

   对于那个,我也很迷惑,但示波器上显示峰值到100v,当然我想事实不是那样!只是还原一哈维修中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那个,我也很迷惑,但示波器上显示峰值到100v,当然我想事实不是那样!只是还原一哈维修中的经历 ...

100v晶震还不烫熟了都

网友E:
    哈哈,版主也没有睡啊!我还以为广大维友都休息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版主也没有睡啊!我还以为广大维友都休息了

我是夜猫子   哈哈

网友H: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多谢版主鼓励!

网友I:
还好电容爆了没有伤到眼睛,不然做维修还整个独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电容爆了没有伤到眼睛,不然做维修还整个独眼龙

    靠,这位朋友真是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像我等如此兢兢业业的维修工人不应该会如此的!当然也算是得个教训,日后小心!

网友:
吹这种旁边有电容的场馆 我都尽量离电容远点或者取下电容

网友:
晶振底下塞得是棉花吗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