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华硕P5G-MX 联想台式机H425 515 DELL N4030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12):
一、
型号:联想G470
板号:仁宝LA-6751P
故障:上电触发定电流0.4A左右。
拆机打值无对地短,上电测试各路供电,无CPU供电。
着手测试PWM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等等、测到23VIN相连的PR941电阻两端都无电压,估计板层断线,直接飞线到上管D级,触发直接开机。

二、
型号:华硕P5G-MX
故障:台式机主板上电触发直接掉电。
裸板测试各供电无明显短路,上电触发测试无内存供电。断电测试上下管,打值发现下管被击穿DG不是无穷大。本以为是芯片损坏换了问题依旧,拆换下管修复亮机。

三、
型号:联想台式机H425 515
板号:CFT31I
15-EU5-011090--BIOS4M   15-EU5-011000---BIOS8M两块
遇到两个板子论坛有传过,不过BIOS太乱找了好久才搞好这两块。有个通病就是集成桥芯片上面的的电容漏电,如图红色标记。(偶尔试过拆了黄色的电容后电流正常却不显示,必须装此C)。不过拆了两块电容都还是报警不显示,重新刷BIOS解决。有图有真相,保证亮机的。BIOS上传如下:

四、
板号:G31T-LM  V1.0
故障:上电不触发,开关针有电压,EC收到开关101跳变,也发出101跳变信号,却收不到桥的开启供电信号,所查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详细迅维实地会普及)满足。拆料板同型号桥植球未果。TB购一新桥,BGA后触发不跑码。喇叭常响。刷BIOS修复。BIOS上传如下:

五、
型号:DELL N4030
板号:DJ1 CP Discrete
故障:上电2.5A大电流。
拆机发现转接小板公共点滤波电容已经烧穿一片。处理好后测试其他供电无明显短路,上电触发电流0.13左右。测试无+5V_RUN +3V_RUN等二级电压,测试D级有输入,无控制开启+15V_ALW,此电压测试有输出,电阻一端有,下端无,看图纸发现此机器还有控制+15V_ALW电路,不过感觉实际意义不大,把控制电路给端了,拆掉U4202(如图中红色圈标记)修复故障。

CFT31I 4M V1.0.rar (1.67 MB, 下载次数: 33,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
看到你们只能用羡慕来形容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我们这生意一片惨淡啊   流动客户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