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 换高压板后显示偏暗

楼主(2017-04-12):
清华同方LM1920W 换高压板后显示偏暗,暗处菜单键 亮度 对比度可以调,但是屏幕没有变化,怀疑灯管有问题 ,拔掉屏线开机正常白屏,这时外接点屏用的驱动板上电后,屏幕亮度正常,怀疑驱动有问题,换一个原装驱动板还是一样,驱动板是RTD2021L-RTD2025 屏是奇美M190L01-L07
问题
驱动
屏幕
亮度

网友:
用点屏套件试呀

网友:
换的高压板可能是通用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