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苹果A1425和A1369 2011年的三声报警通病

楼主(2017-04-12):
412早上10点上班,来到公司先把昨天下班留下的一台MACBOOKAIR 2011年的板号820-3023-A不显示三声报警,这个机修太多了,今年就修了不少于三十台这个故障,通病CPU问题(前提是没发霉的地方),直接换了一个CPU型号SR0CS上去,亮机正常。这机子加热CPU也会好,我这边要保修半年的为了稳定都是直接换新的。正好修完,来了一台
机器:MACBOOK PRO retina 13.3
型号:A1425
板号:820-3462
故障:按开关不显示,可以听到风扇在狂转。于是就拆机,把主板拆出来,在上电一看电流才上到0.16

先仔细看了下整个主板,看有没有发霉的地方(注:苹果很多不开机都是小发霉引起的,要特别注意。)。目测没有看到,就拿起表先量了下关键测试点看有没有短路,没找到。于是上电量电感发现L7330 1.42V ,L7100 0.92V, L7630 1.07V, CPU的四个电感没有电压,于是打开点位和图纸,看了下时序图,发现还没去量PP3V S0PP5V S0,找到Q7830 Q7860,这一量就发现问题了Q7860 D5正常发出,而Q7830D级没有电压输出。

就锁定了问题,发现G级有3.3v不正常,于是就追查Q7812量到G级有3.3V正常,D级没有电压正常,既然正常,那Q7830G级怎么会有3.3V呢,看来断线了,一量果然R7830Q7812是不导通。

于是飞了一根小铜线,在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风扇也不会狂转了。

把机器装好,哈哈,苹果就出来了。给大家来一张亮机图

趁着中饭的时间写一个帖子,因为写帖子的同时也可以屡下思路,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可以快速锁定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通病,没什么好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断线引起的PP3V S0没有发出,按照时序去修就好了。A1425这款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以前都是些什么不加电,不充电的问题IO坏的蛮多的。小弟不才,就这样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教!!!!!附上点位和图纸

 会员3268972元2022-10-1 13:00
 会员108252元2022-9-30 10:27

APPLE A1425 820-3462.rar

网友:
学习 学习,苹果修得少

网友:
苹果的要多多练手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这种问题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不知道你们那边修苹果收多少钱啊

网友:
apple修得不多 不过能收起价格来

网友(2017-05-12):
不错啊。修这么多苹果。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也不太会修,学习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苹果机子熟得很啊~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好厉害,

网友:
LZ修苹果机都这么6,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器很难修

网友:
我这修的苹果机器挺多, 但是进入5月生意一般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我苹果修的少

网友:
我遇到三声一般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思路情绪  厉害

网友A:
我这十来天修了一个苹果A1369,老是死机,有的能进系统,有的刚进系统,有的白屏就死了,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可以用半天,然后又是死机,重启,又变成原来的故障了,再焊一下CPU的供电芯片又好了,这些天一直是这样,CPU不敢焊,怕焊坏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十来天修了一个苹果A1369,老是死机,有的能进系统,有的刚进系统,有的白屏就死了,加焊一下CPU供电芯 ...

跟普通的芯片一样做,CPU很难焊坏的

网友:
能修好 赚到钱 就是强

网友:
不敢焊CPU 不好焊接 唉 现在手上还有一个dell 5437 U坏了 跟客户报价换主板 客户还在考虑

网友:
楼主是苹果杀手,修的这么多还快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析下苹果机的上电时序啊,老是接到苹果就无从下手

网友:
我这没水果机修,你只看你们这些大师傅修机了...............

网友:
这收多少钱呢

网友:
苹果修起来才赚钱啊

网友:
老好了,技术好

网友:
我这边苹果机都没接到过,更别说修了。……。

网友:
高手膜拜啊,我技术有这么一半好就好咯

网友:
思路技术不错,修机利索,不走弯路,值得学习

网友:
换CPU也不便宜。

网友:
苹果还是很难的

网友:
报警3声那个确实是CPU通病,不过换这个U价格不菲,
shu383507128
跟客户报高点价格就好了,机器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哦,
详情

网友:
报警3声那个确实是CPU通病,不过换这个U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3声那个确实是CPU通病,不过换这个U价格不菲,
跟客户报高点价格就好了,机器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哦,

网友:
苹果机修的少、

网友:
这台机器楼主挣了多少大洋

网友:
苹果不会 多看看你们这些高手发的 多学习

网友:
你们是专修苹果的吧,一个型号的机子都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十来天修了一个苹果A1369,老是死机,有的能进系统,有的刚进系统,有的白屏就死了,加焊一下CPU供电芯 ...

没焊好  苹果的cpu难焊的很

网友:
这个地方进水吗? 还是自己短的

网友(2017-07-02):
谢谢民,正需要季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C:
apple修得不多 不过能收起价格来于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le修得不多 不过能收起价格来于

是的,毕竟一台也不便宜,,,,,,,,,,,,,,,,,,,,,,

网友:
这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啊  能搞定苹果机器的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