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键盘 串键

楼主(2017-04-12):
hp 8440p板号 LA4902P
键盘串键 按M出M6按6也是出M6 按5出5V
刷BIOS解决
刷BIOS

网友A:
串键刷BIOS好的,少见
我的泪为谁飞
这种情况确实少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键刷BIOS好的,少见
这种情况确实少见

网友:
第一次见 谢谢分享

网友:
串键 BIOS导致 几率很少。 不错的经验

网友:
BIOS这种情况少见

网友:
这个从没碰到过, 我一般先换键盘 。怎么也不会想到BIOS上去

网友:
很少见刷bios能解决键盘串键的问题

网友:
没见到过刷BIOS好的键盘窜键

网友:
楼主我的 不上键盘都自己打字 怎么情况 刷这个可以解决么

网友:
刷BIOS解决串键问题的,真不常见

网友:
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
BIOS 引起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不错的经验,我一般都直接换键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网友:
最好把好的BIOS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