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官网BIOS分离方法

楼主(2017-04-12):
今天看到论坛的同学都把最后一步分离方法弄错了,《文件名+空格+/writeromfile》

然后打开运行输入CMD
e:
cd+空格1
文件名+空格+/writcomfile

以上步骤就解压出来了从官网下载的ROM文件

补充内容 (2017-4-13 11:54):
你在DELL官网下载的BIOS 比如文件名是3449a8 在e盘里新建一个文件夹 改名1 把下载的3449a8复制到E盘新建文件夹1里面 也把3449a8也改名1 。 这样你的E盘下的文件夹1里面 有一个1文件 这个文件是你从DELL下载的3449...

网友A:
把文件名给成1放在E盘新建文件夹1下
=========================
没看懂

网友:
是我太小白了,还是你没说清楚了,我怎么没闹明白

网友:
软件在那下的

网友:
学习了。BIOS出问题的电脑多。。

网友:
建议楼主整理写个完美详细的教程

网友:
有点太简洁了吧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今天下个试试

网友:
猜也要猜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名给成1放在E盘新建文件夹1下
=========================
没看懂

你在DELL官网下载的BIOS  比如文件名是3449a8   在e盘里新建一个文件夹 改名1  把下载的3449a8复制到E盘新建文件夹1里面 也把3449a8改名1这样你的E盘下的文件夹1里面 有一个1文件  这个文件是你从DELL下载的3449a8改名的

网友:
不会BIOS合成和分离的  可以不学的。 也不用搞明白, 继续做鸵鸟,从论坛下载,或者宝宝直接买就行,这年头没有钱办不到的事

网友:
学会了记得来评分

网友:
这还简洁, 没一句话概括就都可以了  。  最起码 我还给配上自己分离的关键图片。

网友:
这里只说的 是分离  不是合成,  图里我给大家说了.珍惜看帖子里的没一个字。  灌水的可以当路过了。

网友A:
这个writeromfile 里面的ROM如果换成其它后缀是不是ROM也要跟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riteromfile 里面的ROM如果换成其它后缀是不是ROM也要跟着换

这个提的好   是的比如;writehdrfile  writeromfile  一般就用这两种提取DELL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