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343F触摸式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12):
接一同行机器,不开机,这是AOC刀锋系列的一款显示器,目前可能也是最薄的一款了,而且设计的也别有特色,驱动板在底座里面,开关板采用的是触摸式的!这种机器我是第一次修到,拆出驱动板,(我用的是稳压电源),测量全板供电正常12V、5V、3.3V、1.8V 正常,测量晶振也正常起振,看来驱动板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拆下触摸板,因为不知其工作原理 ,正好也找到了这款机器的图纸,先测量供电--触摸板接口第5脚为0.22V,不正常,正常应当为3.3V,测量第7脚为5V正常,静态下测量第5脚对地阻值只有2欧,明显不对,用电击法,手摸触摸芯片巨烫,故障找到了,直接发了一个触摸板,先插上试一下看看情况,用手轻触开关位置,指示灯亮起,插上VGA线,图像正常显示,反复开关进行测试,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

网友:
是烧机法吧?
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个触摸板贵吗

网友:
这个触摸板不贵

网友:
用电击法,手摸触摸芯片巨烫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可否指点下

网友:
这种触摸板子坏的的确很多。

网友:
触摸板应该是通病 我也换过  论坛上也有人换过

网友:
电击法就是烧机法,名字不一样而已,用电源的鳄鱼夹正极接第5脚,地线接地线,限流2A,电压调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触摸板短路 我以前也修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