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2230s外放喇叭无声,接耳机声音正常!

楼主(2017-04-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HP2230S 被上了BIOS密码,之前输错还有蜂鸣声,拆下重刷BIOS,密码去除,安装系统驱动,可是自带喇叭怎么都不出声音,接上耳机正常,思考喇叭功放应该没坏,因为之前在BIOS密码操作时候还有蜂鸣报错声音,感觉BIOS设置可能性比较大,哪位高手老师指导下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检查芯片 引脚 。。看是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查过帖子 有老师说是 BIOS 的问题 希望先从软件入手!

网友:
顶下自己的帖子  球老师看到帮忙

网友:
在换BIOS  还不行检查耳机接口

网友:
有老师提到过这个问题  要改Bios 选项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0667-2-1.html    26楼有老师讲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