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339s0250 WIFI模块

楼主(2017-04-12):
339s0250  请问这个WIFI模块  苹果笔记本A1534上的芯片与IPAD6上的芯片是一种吗?  只要型号对  不论手机笔记本都是一种芯片吗?有加密吗

网友:
是同一种。但pad6换Wifi要解绑

网友:
是一样的。

网友A:
笔记本换  型号一样就行 手机 要解绑的

网友:
型号一样就说明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换  型号一样就行 手机 要解绑的

解绑id还是?

网友:
解绑WIFI地址

网友:
哦,明白啦,

网友:
句容,啥是WIFI地址?

网友:
A1534 不认WIFI

网友:
0250是 WiFi版的 可以直接更换 要是4g版的是要解锁过的  我找不到0250的wifi ic啊  谁有货卖个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