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NVISION G2770L程序

楼主(2017-04-12):
我的是屏供电低了点   花屏 修好备份

网友:
修复屏供电的过程咋没写出来呢

网友:
不是不写 ,太简单了,,这个显示器开机显示LOGO就变成灰屏还带着横条纹,拆开量了一下屏供电,4v  于是把那个MOS管短接就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