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s 主板密码解不开

楼主(2017-04-12):
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A:
这是图纸。 大神们帮帮忙

这个是图纸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是设罝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bios刷过也不行吗?

网友:
ThinkPad有密码芯片的,负责保存bios密码,必须把密码芯片换掉。我换过,成功清掉密码

网友:
这种ThinkPad的机器大多数在是ec里或者有个秘密芯片

网友:
到TB上买个这款密码芯片,换上解决,最好不好换剪板的,谁知道那剪板的芯片有没有密码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密码芯片的,要一起换,或者一起刷,

网友:
ThinkPad有密码芯片的,负责保存bios密码,必须把密码芯片换掉

网友B:
第一张图看样子是硬盘密码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应该是硬盘设了密码

网友D:
硬盘密码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看看它的密码芯片是哪个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E:
大家都说是应该是设置了硬盘密码,你换一下硬盘看看嘛

网友:
你可能遇到了有内置安全芯片的本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说是应该是设置了硬盘密码,你换一下硬盘看看嘛

机器不装硬盘也提示这个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密码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看看它的密码芯片是哪个直接换掉试试

有怀疑的全部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看样子是硬盘密码

机器不装硬盘也提示这个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应该是硬盘设了密码

机器不装硬盘也提示这个密码

网友:
没解了,是硬盘设置了密码,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装硬盘也提示这个密码

那密码的保存还是在主板上,你重点查一下有没有安全芯片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装硬盘也提示这个密码

以前也试过,IBM的机子,硬盘设了密码,不上硬盘也要硬盘密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试过,IBM的机子,硬盘设了密码,不上硬盘也要硬盘密码的,

那你知道怎么可以pojie到这个密码吗?

网友F:
大神,这是硬盘密码你看不出来吗,醉了

网友:
是硬件问题,是设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知道怎么可以pojie到这个密码吗?

很久没有搞过IBM的机子了

网友G:
和硬盘没有关系 ,刷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神,这是硬盘密码你看不出来吗,醉了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换掉硬盘还是有密码的,难道硬盘密码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硬盘没有关系 ,刷BIOS

楼主说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管用,应该是保存主板上的密码芯片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换掉硬盘还是有密码的,难道硬盘密码在主板上

不是吧,这种密码我见过不是主板密码,我换硬盘好了,你看密码前有硬盘的标示

网友H:
IBM的机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要更好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IBM的机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要更好密码芯片。

这个机器的安全芯片估计不好找

网友I:
硬盘密码,好像主板破了密码硬盘也用不了。从别的型号拆一个密码芯片换掉好像也可以。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硬盘密码,好像主板破了密码硬盘也用不了。从别的型号拆一个密码芯片换掉好像也可以。楼主可以试一下。

有人说是主板密码,有的人说是硬盘密码,到底是什么密码真的搞不清楚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这种密码我见过不是主板密码,我换硬盘好了,你看密码前有硬盘的标示

硬盘拔了密码都还在,而且他的硬盘接到我的电脑上没有提示密码

网友J:
硬盘密码不好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硬盘密码不好解的

关键不是硬盘密码

网友:
BIOS刷了没  刷BIOS试试

网友:
淘宝上搞个剪板的。

网友:
这种看是不是EC带程序的,如果带程序的话就刷EC  如果不带程序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图纸。 大神们帮帮忙

数据在U22这个eeprom里

网友:
有软破和硬破两种方式

网友:
必须把密码芯片换掉或刷掉程序

网友:
可能遇到了有内置安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