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开机30分钟掉电修复

楼主(2017-04-12):
华硕S400CA开机30分钟掉电,刷BIOS修复

网友:
ME 数据爆掉了,, 一般准时掉电 直接干BIOS 是不二选择

网友:
温控故障,或者供电不稳定,或者PG 不稳定,等等  不会准时掉电。。。

网友:
30分钟掉 电,刷BIOS的想法不错!

网友:
30分钟掉 电,刷BIOS是正确的

网友:
太好了,又学习了。

网友:
准时掉电 BIOS ? 这个基本没有修到过。哎。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半个小时 准备掉电

网友:
兄弟 你不厚道啊  BIOS 哪里去了啊

网友:
新本BIOS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