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键指示灯有反应,黑屏无背光无显示,电压基本正常,换电源板故障依旧

楼主(2017-04-12):
三星的t240,按触摸开关指示灯有反应,板子上也能听见轻微的吧嗒开关声,但是黑屏,背光不亮,是一直不亮,不是亮一下灭掉,手电照一照也没有画面,通电测驱动板上标注的各个电压都正常,只有一个驱动板和电源板连线部分,在驱动板上写的3.3v电源板上写的A-DIM这个没电压,板子上原件都完好,没有鼓包烧黑,使用环境也不潮湿,没发现生锈迹象,排线上的金手指也亮晶晶,换过电源板,故障依旧。灯管用别的机器点亮没问题。
这会是哪里故障呢?屏坏的话,会导致这种故障吗?按理说屏坏应该能亮的,就是显示不正常,记得不插屏线背光都能亮的。
换个驱动板应该就好了吧?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板上那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换个驱动板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应该就好了!

买上了,过几天换上看看,机器之前能亮的,放了一年多没用就成这样了,里面一点也没生锈,不知道是那个原件还能放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先点一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B:
刷个程序试试看呢,之前都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就坏,很奇葩啊

网友C:
A -DIM是亮度调节控制,你这个背光都没有开启当然没有电压。

三星的板,如果供电正常,先写程序试下,基本能排除故障,实在不行再换板,通常板子比较贵。

网友D:
驱动板问题,看一下开启电压3.3   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问题,看一下开启电压3.3   有没有

3.3没问题,正常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没那么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程序试试看呢,之前都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就坏,很奇葩啊

之前有过花屏,然后就闲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 -DIM是亮度调节控制,你这个背光都没有开启当然没有电压。

三星的板,如果供电正常,先写程序试下,基 ...

直接换驱动板,ok了,开始也以为是程序问题,刷机程序找到了,可是没找到刷机包,tb上的包也是要花钱买的,万一不好也不能退,好的板子发现电源灯比坏的要亮,而且坏的板子一直通电我就等着看,突然驱动板吱吱两声像是短路没接触好那种声音,指示灯也跟着闪了几下,这个情况很偶然,没有规律,等好久也没再出现,看来还是哪个原件有问题,估计可以排除程序问题了,驱动板上贴片元件太多,技术也没那么专业,真心不好排查故障,有哪位大神或许可以收去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驱动板,ok了,开始也以为是程序问题,刷机程序找到了,可是没找到刷机包,tb上的包也是要花钱买的 ...

换驱动板就好了是吧

网友E:
恩,很奇葩的故障,驱动板很新很干净,但就是不好用

网友:
驱动板没完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很奇葩的故障,驱动板很新很干净,但就是不好用

我这边有一台跟你故障差不多,不过是飞利浦的,现在也是换了电源板屏幕不工作,开关灯能控制,也准备换驱动板呢,清空过24芯片了,无果

网友F:
三星的先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先刷一下程序试试!

刷机包找不到,已经花钱买板子了,就不再花钱买刷机包了,不太明白的是,程序显示器的程序怎么会突然坏掉,感觉还是某个负责供电的原件长时间发热损坏,就是元件太多,外观又很完好,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机包找不到,已经花钱买板子了,就不再花钱买刷机包了,不太明白的是,程序显示器的程序怎么会突然坏掉 ...

我那台也定驱动板了,今天到,等到了装上去试试,估计也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B:
你是幸运的,我的驱动板换上去,结果白屏,屏幕还有问题,钱都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幸运的,我的驱动板换上去,结果白屏,屏幕还有问题,钱都晕了

或许还有其他问题?屏坏的话一般能看到明显伤痕,比如生锈屏线开焊之类的,或许逻辑板上有坏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许还有其他问题?屏坏的话一般能看到明显伤痕,比如生锈屏线开焊之类的,或许逻辑板上有坏的原件?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还要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