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2243BW 不通电维修 电容爆

楼主(2017-04-12):
型号:2243BW 不通电

拆开显示器发现两个电容爆了

在料板上换了两个电容换上

这种显示器高压板和电源板是分开的,出现故障应该很好修
换上电容后点亮

网友A:
是原装的吗?象是改过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的吗?象是改过高压板的。

是原装的,拆开就这样,我就换了两个电容

网友:
高压部分已经被改过了。。、、

网友B:
这个显示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改过的话可以看的出来,我拆开的时候明显没有动过烙铁的

网友C:
不可能原装,高压板后改的,三星能出这样的产品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改过高压板的,要不就是山寨货

网友:
换个电容就不要发帖了吧  有啥技术可言

网友:
高压板肯定是改过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改过的话可以看的出来,我拆开的时候明显没有动过烙铁的

加过山寨的高压条,你能看不出来,棒子货里面加了深圳的家伙,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的吗?象是改过高压板的。

看着也像改过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原装,高压板后改的,三星能出这样的产品我只能呵呵了

要不就是 山寨的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过山寨的高压条,你能看不出来,棒子货里面加了深圳的家伙,能看不出来?

版主
支持这样的说法

网友:
改个高压就可以,只要 5v  12 v稳定就可以

网友:
高压改过 不能是厂里改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三星山寨货,感觉焊点不像是人工焊上去的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山寨的电源板,改过的,石家庄市灵寿县

网友:
这高压  怎么看也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