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使用完全正常,就是啸叫烦人,电容也没有鼓包

楼主(2017-04-12):
两台机器一台待机省电模式吱吱啸叫,屏幕一亮马上好了,滤波最大号电容管脚有点漏液生锈,换了个好的故障依旧,其他电容完好,也没发现虚焊。
另一台待机没事,使用的时候50hz没事,60kz亮画面没事,黑色画面就会吱吱高频啸叫,拆机翻了一圈也都完好,干干净净,装起来啸叫貌似有改善,质量不好的DVI线会导致这种故障吗?前一阵换过加长的线。

网友A:
这两显示器都是开关电源负载过轻造成的啸叫,在低压侧焊个合适大小的电阻做负载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显示器都是开关电源负载过轻造成的啸叫,在低压侧焊个合适大小的电阻做负载就解决了

负载低啸叫,是变压器质量不好导致的?还是其他东西老化导致?加负载总归是改变原电路设计了,尽量还是想保持原设计。

网友B:
吱吱啸叫是电感类器件松动引起的,不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感引起的,以前碰到过台式机的电源直接短接绿线不叫,一带负载就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吱吱啸叫是电感类器件松动引起的,不是电容。

有人说,电容出问题导致的其他原件啸叫,你说电感松动的话,那只能换对应的电感是吧?不是其他元件导致的吧?

网友:
啸叫  有几种可能的 最常见的就是电感输出的电压带负载过重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工作频率有变化

网友C:
开关电源中能发出啸叫的基本上是电感、变压器等,带磁芯的有绕线圈的器件。
跟频率、电流大小有关。
其实你仔细听,绝大部份开关电源都有这种声音, 只是大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中能发出啸叫的基本上是电感、变压器等,带磁芯的有绕线圈的器件。
跟频率、电流大小有关。
其实 ...

新机器确实也有声音,只是非常小,需要趴上去听,是那种嗡嗡声,现在出问题的这个,离着老远就吱吱吱,家里老人听不见,我听着难受,显示效果方面完全正常,这种情况就是电感变压器老化是吧?会是周边其他原件老化导致吗?

网友D:
杂牌显示器吧,电源稳压做得不好,正宗品牌基本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显示器吧,电源稳压做得不好,正宗品牌基本没有这种现象。

一个戴尔一个三星

网友D:
有个别显示器5V输出电感后电容容量太小,换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别显示器5V输出电感后电容容量太小,换了试一试

关键问题是,之前好好的,用的久了出现声音,不知道是哪个老化了

网友E:
高压包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看看变压器,有可能是变压器快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包是不是有问题了

屏幕亮时高压包才会通电吧?待机模式高压包没电,响的话估计不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变压器,有可能是变压器快挂了

真是变压器的问题的话,那就只能不管它了,灯坏了再换吧,也不知道变压器的规格。

网友:
一般会啸叫的电感占得比例比较大

网友G:
电容的好多参数,要专业工具才能测量,建议楼主,把滤波电容代换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显示器,不通电,修好以后正常使用,就是一直响,最后换了板

网友:
台式主板及台式电源都遇到过叫的,特别响,但它又能正常的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好多参数,要专业工具才能测量,建议楼主,把滤波电容代换试一下。

那台待机啸叫的,换过了最大号电容,故障依旧,没有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台待机啸叫的,换过了最大号电容,故障依旧,没有变化

次级的滤波电容也要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的滤波电容也要换啊。

等哪天没事干了在折腾试试吧

网友:
电感问题。可以电感上502.一般都能解决。以前修CRT电视行叫一般就是用502搞定。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最好了

网友:
修过aoc的不通电,电源前级坏很多,修亮后也有这个叫声,是宾馆的。结果二年后灯管老化了,电源板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