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E500G不认盘 求恢复

楼主(2017-04-12):
SE500G 不认盘 无异响 BIOS 不认 设备管理器不认 多少钱 求恢复 QQ1914173263

网友:
硬盘发个图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马达转不,,,亲,,应该ST吧

网友(2017-05-14):
马达转吗.如果不转换个主板,在对换下rom试试。

网友:
ST硬盘有个通病,就绪状态为BUSY,LBA=0
ST不认盘的情况下,需要看指令信息来进行判断的。
根据楼主的描述,你可以将硬盘接入MHDD,在MHDD下看看硬盘信息,有可能是LBA=0这样的通病。

网友:
DM002的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