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M961另类不触发

楼主(2017-04-12):
二修机SONY M961 MBX-224不触发。
插上稳压源待机电流0.010A一会回落到0.005A,待机芯片PU19在刚插上适配器时+3VALW/+5VALW
正常输出,几秒后就没有输出,EC15脚ALW_ON从高电平回落到低电平,+3VALW/+5VALW也就消失,
按下开机键EC15脚经2.2K电阻输出了高电平的开机信号ALW_ON,也就正常输出了+3/+5VALW,EC106
脚已经收到高电平的ALW_PWRGD,101脚已经收到高电平的ACIN_EC,99脚也收到高电平休眠信号LID
IN,电源时钟复位3要素已满足,23脚也输出了高电平的PM_RSMRST#,26脚PWRBTN#也有高低高跳变
到南桥,可此信号回落到1.6V不正常。南桥也瞬间输出了高电平的PM_SLP_S3#/S4#/S5#信号给了
EC的64/95/93脚,可EC114脚就是没有输出高电平的SUS_ON信号开启后续电压,机器保护。后来检测保护电路发现PD20的2脚MAIN_DC_SW_OFF#只有0.5V,正常应该18.5V,此信号去了PQ4B的6脚和
PD1的1脚,检测PQ4B的2脚低电平正常,PQ4B应该截止,断开PD1后PQ4B的6脚还是0.5V,只能说明PQ4本体损坏,更换PQ4后开机触发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修机自然不成问题了!

网友:
补上电路图

网友:
老大哥级别的人了、论坛怎么才给个高级技术员

网友:
谢谢夸奖,共同探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不好意思修正一下,应该是断开PD5,不是PD1。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不过有的SONY的机器就特别难修

网友(2017-11-27):
楼主思路清晰,看你的帖子,受益匪浅,向你学习

网友:
高手,哪个脚电压多少一清二楚

网友:
楼主修好不错,只是如果能配上图片更有说服力。

网友:
感谢楼主的截图和相关节点的电压量测值 ,原来是富士康代工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