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电流有时显,有时不显

楼主(2017-04-12):
可调电源电流有时显示读数,有时不显示读数。不显示时就是0000..那里出问题了
不显示

网友:
拆机看看显示上的线有没问题,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如果没有就找图纸自己对照检查一下,实在不行就换个,反正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