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一下,双层CPU,如何焊接下层CPU的两面

楼主(2017-04-12):
因为TEGRA K1芯片,下层CPU的上面,必须植锡,否则 暂存无法接触到焊盘,但怎么焊接呢。我植锡好了上面,再植下面,上面的锡就化开了。没法弄啊

网友A:
我一般先用中温锡焊好下面,再用低温锡摸平中间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先用中温锡焊好下面,再用低温锡摸平中间焊

这个中间层和IPHONE的芯片不一样,IPHONE的中间层表面是平的,这个TEGRA中间层的当中的玻璃IC凸起,所以必须中间层也得植锡,否则焊接暂存的时候锡点无法焊在一起,所以,光抹平不行的。

网友:
用中温锡浆综合一下焊点,U中层上的焊点要均匀。

网友:
什么样是  来个图看看

网友B:
2面胶都刮好 之后 处理好之后 先灌中层的锡 然后在值最下面的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面胶都刮好 之后 处理好之后 先灌中层的锡 然后在值最下面的 就可以了

不带胶的,我也是先植中层的,植好中层后植下层,植了下层,中层原本植好的就锡就化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胶的,我也是先植中层的,植好中层后植下层,植了下层,中层原本植好的就锡就化开了。

如果你中层灌锡点太大就是会这样 中层点太大了 另外下面垫卫生纸 值锡不要用力

网友:
先把下面的下层焊上去,再焊上层,我看论坛搞CPU都是这样的

网友:
吹下层时用较低的温度吹,250度足已。再一个中间层植好后可以不取植锡网,两面成型后再取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