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5声报警

楼主(2017-04-12):
接一台DELL 7420的机,顾客反应有时候开机报警,有时候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黑屏并报警,自已换过电池。接机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关机放了几个小时后,开机屏幕显示 00c08270:Real time clock Error,原来是主板CMOS电池没电了,顾客却换的是充放电电池。这个机要取主板才能换CMOS电池,所以报价60块,拆机一看不对啊,EC旁边都是进水的痕迹,有些芝麻管都腐蚀了,重新报价。
EC左边三条腿的是双二极管,时时时钟的供电,中间脚连的电容一端和底下的铜箔都腐蚀掉了。
EC右边的二极管一端还剩点根,清洗加焊后,拿走二天了,应该是OK了。

网友:
收钱喽!楼主好运气!

网友:
这钱来得安逸。。。  故障不大

网友:
EC左边三条腿的是双二极管,时钟的供电,楼主,你换了二极管了吗?中间脚连的电容一端和底下的铜箔都腐蚀掉了,具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你具体说说吗,对于大神一看明白,可是我们是小白啊

网友:
这故障修的爽啊!

网友:
这个就捡漏了 这种钱好赚

网友:
有钱拿了 ....

网友:
这个运气是不错的

网友:
佩服楼主,上次接了个进水机,也是清洗了下,上电0.02,我擦,还以为摊上大事了,测3,5v都有,各大电感无短路,然后刷了个ecBIOS,居然好了!

网友: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小白菜一根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楼主又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捡钱,不过会不会报的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