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17花屏

楼主(2017-04-12):
5517花屏,外接正常,更换屏线故障依旧!手上没有屏和主板,请教高手哪个原因大点谢谢!

网友:
屏线都有的换没屏啊

网友:
屏线是网上购买的

网友:
应该主板,但这个确实不好说。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信号问题吧

网友:
显卡吧,价换一下

网友:
我把这个屏接到另外台笔记本上,原来是14寸的,这个是15.6寸,显示出来成为四个一样画面平分在显示器上,但没有花屏现象

网友:
看情况还是建议楼主换个屏试下吧

网友:
把这个屏套在一个使用14寸主板上显示4个画面,但没有花屏

网友:
像是屏幕的问题哦

网友:
到这个主板接在哪个14寸屏上面显示还是有点晃动有点偏红色!

网友:
颜色有点偏红,有点抖动!

网友:
屏线问题,换过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用的都是原来15.6寸主板上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