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技嘉GA-F2A88XM-HD3 不触发改电路修复

楼主(2017-04-12):
主板品牌:技嘉
主板型号:GA-F2A88XM-HD3
版本号: REV3.0
故障现象:不触发
全貌图如下:

先检查了一遍外观,没有明显碰伤、烧毁、断线、剐蹭痕迹。
接电源,上诊断卡,3vsb指示灯亮了。PCI插槽A14脚 3.34v。短接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反复三次,确定故障确实是不触发。
测开关排阵电压5.11v,正常。
测CMOS电池 3.16v,正常。
测32.768晶振起震,正常。
CLRCMOS跳线是不戴帽的那种,一根针3.27v,正常。
抠电池放电,故障依旧。
在伟大的维修行业至尊社区迅维网搜索了一下,就找到了一个帖子,而且是同样的故障。链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486-1-1.html
在此特别感谢这位仁兄提供的资料、数据和经验。
测量如下:
IO型号:IT8620E

104脚 PANSWH 5.11V,短接开关有高低高变化,正常。
101脚 PWRON  3.29V,短接开关无变化,不正常。
顺手测114脚 RSMTST 3.34V,正常。
明显是IO工作不正常。
测96脚3vsb 1.62v。明显偏低。跑线到旁边的五脚芯片——5VSB转换产生3VSB给到IO的96脚和64脚(没印位号的板子我一般都会拿刀片一顿刮!!刮完看着多清晰啊!真心影响美观有没有??)。

测五脚芯片的各脚位数值:
1脚 VIN 5.11v,
2脚 GND,
3脚 EN 5.1v,
4脚 FB 0.96v,
5脚 VOUT 1.62V
上面帖子的仁兄倒过这个芯片,我不妨也照葫芦画瓢搞一下。

换过之后,奇迹发生了,触发上电一路跑码!!X4 760CPU  不带核显。果断上个显卡,正常亮机了!!
故障修复了吗??
既然亮了就测测吧,装系统,拷电影——电影没拷完黑屏了,然后重启,系统还没进去,再次重启。
拔掉电源等了一会,再次上电,又不触发了。这时再测IO 96脚——2,04v。

测五脚芯片的各脚位数值,1脚 VIN 5.11v,2脚 GND,3脚 EN 5.09v,4脚 FB 0.99v,5脚 VOUT 2.04v(断电等一会再测为1.67v)。

把芯片换回来,又能触发了。现在大概知道了,应该是芯片附近的某元器件受热之后会呈现好的状态,但是不稳定。两个芯片都出现同样的现象,同时坏的几率太低了。
手上没图纸,不知道元器件参数的情况下实在不好去替换电容、电阻确定故障点。无奈之下,改电路吧。
说白了这也只是一个产生3VSb的电路,跑线也没发现到别的地方,改起来也so easy 直接上个3.3V输出的1117.改完如图:

(实在太丑了。。。)

触发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速度与激情8》+鲁大师齐上阵,到今天为止测试了三天,每天八个小时,一直稳定。

至此正式修复!

另外一个问题,希望各路大神解答一下。我和老板讨论了一下原芯片反馈电路的问题。我认为,原本的故障找不到准确故障点,反馈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是有可能的,现在芯片摘掉了,应该断开线路或者摘掉这两个器件。老板表示,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反馈信号是不是到了IO内部或者其他地方,跑线没跑出来不表示没有。所以这两个器件应该保留。目前是保留器件测试的一切正常,我也没再多此一举的去断开线路。各位大神怎么看这个问题??方便时候麻烦给指点一下,可能我钻了牛角尖,这个问题老是从脑子里往外蹦,没个明确解释总有点寝食难安啊!
在此先谢过了!

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3.0版本。官网上的是3.2 3.3版本

 会员2350942元2022-11-28 17:41

网友:
BIOS明天传吧,提示超出今天上传附件的上限了。。。

网友A:
LZ改电路666,学习了,加分

网友B:
会不会是8620E自身问题引起的3vSB被拉低的呢

网友C:
修好就行  怎么修好的你重要  改电路也是维修方法之一

网友D:
看你的图,en应该是2.5V才对吧!

网友: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8620E自身问题引起的3vSB被拉低的呢

那改了电路之后就不拉低了吗?应该不是IO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en应该是2.5V才对吧!

图纸不是本机的,是另外一个板子用了相同芯片。我拿过来只是看脚位定义,反馈电路设计也是一样的,参考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行  怎么修好的你重要  改电路也是维修方法之一

谢谢句容大神帮我处理那个出错的贴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句容大神帮我处理那个出错的贴子!!

客气了 我还以为你修板都改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 我还以为你修板都改电路呢

哈哈  我哪有那么高的水平啊,我觉得改电路真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活儿,我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也是看了各位大神的帖子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改电路666,学习了,加分

感谢加分!!

网友F:
修好就行,加分鼓励。

网友:
故障现象相同,导致故障的点不同,如同医生诊病,学习的量不小!

网友:
改的很有水平 我改过1117的 但是没有你这么复杂 还要添电阻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en应该是2.5V才对吧!

en是5V啊,没看到下面那个8.2K的电阻是没装的吗.

网友G:
发个图片.换R1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个图片.换R1可解决问题

您是修过同样故障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H:
我们这的人直接换主板,都爱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的人直接换主板,都爱装逼

呵呵   那你可以以料板价收他们的板或者换板抵个三十二十的,回来修起来再出手,比单纯修挣得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行,加分鼓励。

感谢加分!

网友:
客气的,修的好就应该加分。

网友:
改个电压上去亮机,就是样子有点丑,能亮就行

网友:
见识了传说中的大神。。。。

网友:
真正学习了,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2017-05-26):
新款的主板 也是技术高啊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对于维修店是可以的,修统货就不能这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