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无线天线断了能接吗?

楼主(2017-04-12):
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的天线断了,能接起来用吗

网友:
其他笔记本上拆 一个换上

网友:
可以的,找旧电脑拆

网友:
和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线一样的接法

网友:
可以的  抛开接上就行了

网友:
可以接  内外两路

网友:
中间断了话就算了吧,高频信号要求很严格,严重的信号可能大折,两头的可能好点

网友:
线断了最好换一个(高频信号处理不好容易造成信号不稳定)

网友:
我接起来啦,能用就是信号有一点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