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上不了电

楼主(2017-04-12):
X550CC 2.0的板子,没有进水。也没有测到短路,待机时候有0.04,触发后指示灯一闪就来了。也没有大电流。不知道怎么查了。谁有好的维修 思路给说说。请各位给点迷津

网友:
1.主板主供电电感不短路
2.转换芯片不短路
3.待机条件正常
4.按时序修
5.以上都是废话

网友:
ASUS的板子还是看看时序,打开点位一步步来吧!

网友:
看先有没有出S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