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杰灵ZL-P5G41C-L11不触发

楼主(2017-04-12):
这主板的问题是由于电源损坏5V待机变成了9V,所以估计烧了电路,不触发。这种G41主板淘宝价格也要八九十元,修一下吧。首先测量主板上1117的5V正常,输出3V只有0.5V,以为烧了1117,换了一个,没有变化,看来不是1117问题。量了一下3.3V输出对地短路,难怪啊。烧机法伺候,南桥GB发烫,3.3V过压烧了南桥。论坛有人说GBM可以代换GB,正好有一个全新的GBM.这主板南桥旁边被内存槽以及显卡插槽占据,无法用BGA焊台做桥,只好用风枪。坏的吹下来,好的吹上去,开机测试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不显示。又用风枪加大温度时间吹了一下,复位正常了,还是不跑码不显示。刷bios无效,估计是GBM和GB不通用。找了一下料板上有GB芯片,风枪吹下来植球换上去。第一次没敢用力吹,开机测试触发后复位灯长亮,根据前面经验估计是南桥没焊好。又加大温度时间吹了一会,看起来南桥四角都已经非常低。这一次开机跑码亮机了。
还有一个问题。做桥时风枪吹坏了旁边的两个SATA插槽,也是风枪吹下来,料板上找两个好的换上去就OK。
图片上传不了,提示 security error。明天能传后再上传。
总结:风枪做BGA也可以啊,比BGA返修台还要省事。

网友A:
温度,风力,时间,楼主说的要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风力,时间,楼主说的要详细一点

风枪温度风力都不是问题,可以通过距离远近来补偿调节。最终结果是芯片四角要明显塌陷下去,这是唯一标准。

网友:
风枪做BGA还是没有BGA返修台省事,掌握不好火候也是不能成功的

网友B:
请问师傅:风枪代替BGA是直接吹芯片好还是在芯片上放个东西(比如说硬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师傅:风枪代替BGA是直接吹芯片好还是在芯片上放个东西(比如说硬币)好?

直接吹直接吹。

网友:
能用风枪换桥的人都是大神级的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