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cer Veriton A430疑是通病求验证

楼主(2017-04-12):
一单为今天带过来4台Veriton A430同型号一体机,故障现象一样不触发.拆机测3V/5V正常.南桥晶振32768更换成功修复.其他3台都是这样...上图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有示波器的估计都秒杀了!

网友:
一体机??
这么久的机了。晶振坏正常。

网友:
同样的故障 也许真的是通病了 下次遇到可以优先排查这个地方

网友:
没修过acer一体机,有遇到先查晶振了!

网友:
这种款式的晶振在台式机上坏的也多

网友:
都一样故障 估计通病了

网友:
经验 分享 值得加分

网友:
应该是通病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用示波器可以秒杀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故障简单。但是这样的机器不知道有无图纸?

网友:
全部都是晶振,基本确定是通病了

网友:
还有ASUS的机器上面的晶振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