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不触发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7-04-13):
DELL-N4010不触发有待机电压    板号QuantaUM8UMA
查了下发现+15V_ALW只有7伏,看下面图纸

+15V_ALW分了5路,5路上面的电阻全部断开+15V_ALW的电压还是升不上去,但是取掉PQ14+15V_ALWP就有14.5伏了,那说明还是+15V_ALW这条线路上有什么漏电了拉低了+15V_ALW,可是分出去的5路分支我全断开了呀,难道板层漏电了,看这板是有几个角上有些像腐蚀长毛的,果断拿酒精清洗整片主板在上BGA焊台烤了几分钟,在次通电按开机键触发上电,量+15V_ALW也正常了

网友:
还好腐蚀的不是很严重,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最好是划断飞线,板层短路洗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要从源头解决问题才是维修之道

网友:
清洗,烘干,上绿油,固化

网友:
板子层漏电吧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啊。不过腐蚀机器修起来也是麻烦

网友:
拿到板子就要先看有没腐蚀了

网友:
烤板这个方法有时候误打误撞也是个办法

网友:
板层漏电最好是把漏电处刮开然后飞线。楼主的板子洪烤了几分钟就好了,可能不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最好是挖开飞线,保把

网友:
广大的+15V_ALW 电压造成的故障很多

网友:
第1和2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都没找到具体是哪路电压拉低了,会不会返修呀  呵呵

网友:
大兄弟,你这图不清楚,没法看啊

网友:
厉害,看来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呢

网友:
加电烧开短路最好

网友:
那个是泵压电路,待机+15V_ALW为14V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2不动,+15V_ALW的电压掉到6.7V。我把PQ14拆了,待机+15V_ALW还是正常,按开关后, +15V_ALW有时14V、11V或者6.7V。待机芯片换了,泵压电路的周边电容二极管也换了一遍,故障依旧,无解了。。。。。。。求高人指点(接到机器的故障:没拆PQ14前,待机正常一切正常,按开关后,RSMRST#为3.3V,RSMRST#之前的电压及信号都正常,PM_PWRBTN#_R之后的电压为0V,+15V_ALW降低为6.7V)

网友:
应该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