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天代工笔记本,型号P375SM不显示

楼主(2017-04-13):
兰天代工笔记本,型号P375SM不显示
有哪亲们修过有常见故障点没有,由于没有供电线,看不到电流。

网友:
拆机从DC接口接线,蓝天代工重查复合MOS

网友:
这板子好像没有平台复位,各位有兰天H8X手画的时序图木有,好参考用

网友:
维修 先被全相关的必须设备啊

网友:
不要见到本子就找通病 结合自己的板子分析下

网友:
板主分析的十分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