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换屏后,屏亮度低,有时正常

楼主(2017-04-13):
昨天接到一个G485屏碎换屏的机器,换屏前,开机只试了一次,亮度正常。换屏后,刚换上正常,第二次开机屏亮度低,再次开机有时正常。擦擦屏线,故障依旧。
win7的系统,下载了电源管理驱动,fn亮度调节还是无反应。
换原机碎屏,也是一会正常,一会亮度低。
客户急用,本先取走了,碎屏也没留下。
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论坛说是码片的问题,原机屏为什么也不正常
屏幕换了三四块,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没见过。。楼主修好了回复下来

网友:
要是原机屏都不正常 那应该不是码片问题了